楼主(2011-02-28):
请问各位高手:西门子200 的PLC,cpu226 AC/DC/继电器型的,电源输入采用220V输入时要加什么保护措施吗?直接用市电220介入有没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A:
直接加市电肯定不行、因为电源波动太大,CPU电源稳压适应不了电源的变化。解决方法:加一套UPS即可。表情[]

网友B:
呵呵;不放心加个110V的变压器,变成110V更安全;

网友C:
在220v电源加一个隔离变压器或防干扰抑制器

网友D:
加隔离变压器就可以

网友E:
简单的做就加电源滤波器即可。

网友F:
应该可以直接接市电的,我都是直接接市电的。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网友G:
最起码的是要有开关电源,能加个隔离变压器最好

网友H:
可以直接加220v电压,我的也是这个型号,也是直接加的220V,用了好几年了,没问题,放心吧。

网友I:
没问题的

网友J:
最好用DC24V控制了,要不用变压器隔离输出110V 也可以、

楼主(2011-05-26):
谢谢各位!我加了个开关电源!

网友K:
不放心就加个双极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