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1):
我要做一个三相电机的【手动/自动】启动电箱,要求自动的时候能定时开定时关,必须安装一个缺相保护开关,保证电机不会因为缺相烧坏,请各位高手帮帮忙,上传个线路图给我,本人在此谢谢了!!!

网友A:
心有余而力不足

网友B: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C:
最基本的控制线路,自己动动脑筋就解决了。

网友D:
是啊,这个电路是很基本很简单的。自己解决对你以后有帮助。

网友E:
很简单的图一个接触器一个时控开关一个缺相保护开关就搞定
时控开关本身就有手动自动功能把缺相保护开关串入线路中就可以了

网友F:
各位朋友请注意,要求自动时定时开-定时关,比一般电路要复杂多了,可以浏览以下电路,将“摇控和自耦变压器”去掉,再加个手动/自动选择开关,就能得到,应该会了吧。
《摇控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停基本控制电路:http://blog.163.com/zhong-wei-jie@126/blog/static/5999907320101024644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