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1):
非直接式三相电度表,电压取样需要熔断器吗?
--如有熔断器,是否就存在偷电的可能?
--如无熔断器,是否要考虑保护问题?
请各位提供实际的安装情况,特别是电力公司的安装情况,有还是没有?

网友A:
我这里有一电表是供电局安装的
安装好后就铅封上了,里面有一个熔断器,是生活用电的电表。
偷不到电的,因为封好后他们定期来抄表会检查的。。。

网友B:
有的话,当然容易偷电了,

网友C:
电压取样不需要熔断器。

网友D:
没看见熔断器。

网友E:
不需要把

楼主:
我更想知道高、低压柜里的实际情况。
这里有成套厂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