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224XP模拟量模块的地址问题

楼主(2011-03-01):
请问各位前辈,我现在用的CPU224XP上面的模拟量端口,就是上面的A+和B+的地址是什么啊?
如下图
我现在用到的一个扩展模块EM231,我知道这个模块上面的A+地址是AIW0,B+的地址是AIW2
现在我希望知道两种情况下,CPU上面的地址是什么,
一种情况是没有加扩展模块EM231的时候CPU上面A+和B+的地址
另一种情况是加了扩展模块之后CPU上面A+和B+的地址
希望解答,谢谢!

网友A:
CPU 224 XP本体上的模拟量输入通道的地址为AIW0和AIW2;模拟量输出通道的地址为AQW0。
S7-200的模拟量I/O地址总是以2个通道/模块的规律增加。所以CPU 224 XP后面的第一个模拟量输入通道的地址为AIW4;第一个输出通道的地址为AQW4,AQW2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 224 XP本体上的模拟量输入通道的地址为AIW0和AIW2;模拟量输出通道的地址为AQW0。
S7-200的模拟量I/O地址总是以2个通道/模块的规律增加。所以CPU 224 XP后面的第一个模拟量输入通道的地址为AIW4;第一个输出通道的地址为AQW4,AQW2不能用。
非常感谢,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