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信号屏蔽问题

楼主(2011-03-01):
请教咸工:
六只IGBT都有管压降检测电路,为什么维修驱动时只能短接上三个触发端子,屏蔽下三路,再检修,而不能把六路全部短接一起维修驱动呢 ?

网友A:
同时屏蔽6路,不行,改用屏蔽3路后,试验成功。以后就一直按3路的方法进行。一时之间想不起不行的原因了。你可以屏蔽六路试一下,如能行,说明我碰到的是个例,如不行,咱再细找原因,好吧。六路同时屏蔽,驱动电源的0线混接于一起,但并不构成驱动电源短路,可以一试的。
希望把试验结果回复一下(这种试验只能在单独检修驱动板时进行,组装时要注意拆除连线!)。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楼主:
谢谢咸工的指导
我考虑了以下,如果六路全部屏蔽的 话,如果单独量驱动有没有截止电压和驱动电压,是没问题的,假设我这时把P和N 接上实验就不行了,会造成PN的短路,就不行了.是不是这时只能上下分开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