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报警显示COMM

楼主(2011-03-01):
ifix数据库里面对需要报警的变量采用了启用报警处理,在报警一览里这些变量显示COMM,但是实际这些变量在正常值状态。请问一下各位,这是咋回事?谢谢先!

网友A:
什么时间发生的?

楼主:
工程运行起来没多久就会出现,确认报警后,过一段时间会再出现。在软件自带的帮助里说comm是通讯错误,但是具体咋回事没整清楚。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们也遇见过.
是ifix i/o驱动通讯到具体设备发生问题.
用的什么i/o(连的什么设备?opc?通过什么连接的?以太网?串口?)?
查i/o驱动,是不是有很多超时的?有点(数据块)定义了,但在设备里不存在的?数据量是不是太多?要求读/写速率是不是太快?
连接线(或网络)的负荷情况?

楼主:
驱动有S7A和OPC,变量确实有点多。不过需要报警的都是开关量,都是需要在close状态时报警的,报警区域就选择的ALL,变量有变化时也能正确显示报警。但是其他变量还是会显示comm,确认后过一会还出现。

网友B:
通讯错误的啊!

网友C(2011-04-22):
不用担心,是通讯故障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