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米处用电问题

楼主(2011-03-01):
1000米处用电问题
朋友们:你们好!请教个问题 距一台160KVA的变压器1000米远处用电负荷是动力100kW,(临时用电)考虑电压降得用多大的动力铜电缆或铝电缆?谢谢了!!!

网友A:
具体记不清了,好像是 可按“负荷距”计算。

网友B:
根据负荷来算不可以么,这个距离远么很远么?

网友C:
铜线3X95   铝线3X120 且留有部份余量

网友D:
不知道你是什么负载
120铝线
实惠一点,不是自己的话就用铜线 安全

网友E:
还是铜线安全

网友F:
满负荷时95平方铜电缆压降约为45V。建议采用120平方的铜电缆或185平方的铝电缆。
这笔投资还是很大的。如果只是短时使用还是建议想其它办法。如租用柴油发电机等。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铜线3X95   铝线3X120 且留有部份余量

网友H:
期待高手解答,关注中。。。。。。。。

网友I:
安距离算铜一个电流5安,鲁安2安基数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