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1):
请问ABB IRB6400机器人 如何和外部设备的通信并通过通信进行位置补偿

网友A:
你好,你们的外部设备是什么样的设备,机器人是做什么应用的,我对ABB的机器人还了解一些

楼主:
通过外接视觉系统对机器人上的零件进行定位在进行摆放

网友B(2011-07-08):
求助
您好:我的系统盘丢了,机器人和你的一样,你能不能把你备份系统传给一份,谢谢你,
我的是IRB6400R M97A

网友C:
我是做视觉系统的,以前也做过类似的,以前人家那个是用的串口

网友D:
同问:FANUC机器人做视觉系统应该怎么通信,用以太网连接,机器人端可以检测到摄像机正常运行,可是无法接受数据,不知道怎么接收,是不是需要另外的软件才可以?

网友D:
没人愿意白白告诉你的,了解,像这类求助帖不发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