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1-03-01):
如上图所示的FX1S-14MR,输入端要接一个接近开关和一个光电开关,都是直流24v供电,NPN输出,各位大侠,该怎样接线呢?

网友A:
三线NPN输出的可以直接接到PLC上;
电源+接到PLC24+上;
0V接到PLC  COM上
输出的那根接到X0  或X1上;

网友B:
2楼回答已经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线NPN输出的可以直接接到PLC上;
电源+接到PLC24+上;
0V接到PLC  COM上
输出的那根接到X0  或X1上;
可是PLC输入端没有24+端啊,输出端倒有一个24+端,那电源+是接输出端的24+端吗,要是PLC上输入端和输出端都没有24+端,那该怎么办?从外面的直流24v电源上引吗?我有看到过有四线的,那四线的又该怎么接呢?

网友C:
就接输出端的 24+ 好了

网友B:
看来你对PLC内部构成还没弄明白啊!

网友D:
光电开关的棕色线接PLC的24V+蓝色线接COM黑色线接X
或者棕色线接24V电源正,蓝色线接COM和电源的负极,黑色线接XO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对PLC内部构成还没弄明白啊!
还望赐教,多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三线NPN输出的可以直接接到PLC上;
电源+接到PLC24+上;
0V接到PLC  COM上
输出的那根接到X0  或X1上;
棕正蓝负黑公共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三线NPN输出的可以直接接到PLC上;
 电源+接到PLC24+上;
 0V接到PLC  COM上
 输出的那根接到X0  或X1上;
棕正蓝负黑公共
这个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