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电路请教

楼主(2011-03-01):
新手请教,这个是用继电器的,按一下SB1,循环一下,我想按住SB1不松,不停循环,请问怎么改一下谢谢

网友A:
自锁SB1的KM1常开点后加KT的常闭点

网友B:
在sb1后与km1常开后接一个kt的常闭触头~~应该能行~~试下实践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