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接线

楼主(2011-03-01):
如上图所示的FX2N-64MT的PLC怎么和上图所示的编码器接线,其型号为E6CP-AG5C,有谁知道的可以告诉我吗,谢谢

网友A:
dc24v电源线,编码器输出按顺序一个线一个线的接到输入,剩下的就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B:
编码器不过是发脉冲信号而已,那得看你的IO端子分配情况,你这样估计神仙也不知道怎么接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c24v电源线,编码器输出按顺序一个线一个线的接到输入,剩下的就是程序问题了
支持!输出的8条线依次接X0~X7,公共端接COM,还有一条是电源线!
E6CP-AG5C 编码器采用格雷码输出,程序处理用GBIN指令读取数据.

网友D:
编码器的电源接PLC的DC24V电源,公用线接PLC的COM,其它的信号输出线接PLC的X1--X7.

网友E:
这是绝对型的编码器;

网友F:
看你是用什么计数来计数,然后按说明书上分配的地址来接。对于有一定的电工基础的看一下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是绝对型的编码器;
对!这个编码器输出码是按格雷码的形式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c24v电源线,编码器输出按顺序一个线一个线的接到输入,剩下的就是程序问题了
支持!输出的8条线依次接X0~X7,公共端接COM,还有一条是电源线!
E6CP-AG5C 编码器采用格雷码输出,程序处理用GBIN指令读取数据.
还是你回答的最令我满意,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是绝对型的编码器;
对!这个编码器输出码是按格雷码的形式输出的!
怎么看出它是绝对值型的

网友E:
呵呵;
绝对值型标的都是2的几次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
绝对值型标的都是2的几次方;
这2的几次方,都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E:
比如分辩率为256,那么就有8条线,分别代表2的0次方~2的7次方;

网友A:
看资料,型号,出线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是绝对型的编码器;

 对!这个编码器输出码是按格雷码的形式输出的!
怎么看出它是绝对值型的

应该先看资料,熟悉产品看型号
实物看信号线,增量一般3根(或6根),绝对最少(见到的)8根
看产品上接线标示,你注意到没有:2°,2¹,2²,3³......
你可以上欧姆龙网站下资料看看

网友G:
来学习一下,听听高人的意见!

网友H:
编码器的电源接PLC的DC24V电源,公用线接PLC的COM,其它的信号输出线接PLC的X1--X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