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2):
电机为130KW/380V 4对极绕线型异步电机,额定电流250A,减速箱传动比为20:1。轿厢净重750Kg,最大载重量2000Kg,竖井高度300米。
原系统采用转子串接电阻分级调速,上行下行调速过程人工操作,能源浪费严重,乘车舒适性差。经过变频改造采用海利普HLPA018543B型变频器和PLC构成调速系统。新的系统调速结构如下图所示:
用户按上行按钮则变频器正转牵引轿厢上行,按下行按钮则变频器反转牵引轿厢下行。行程开关分别安装在竖井20m、50m、250m和280m处,作速度切换之用。编码器用于检测轿厢速度,防止超速。故障端子用于输入越顶等故障信号,用来控制抱闸器起保护作用。
系统工作流程如下:
上行:变频器正转启动信号――》5Hz时发出松闸信号――》抱闸器松开―-》运行到行程开关4发中速信号―-》运行到行程开关3发高速信号―-》运行到行程开关2发中速信号―-》运行到行程开关1发停车信号――》5Hz时发出抱闸信号――》变频器停止运行。
下行:变频器正转启动信号――》延时5S发出松闸信号同时发反转信号――》抱闸器松开―-》运行到行程开关1发中速信号―-》运行到行程开关2发高速信号―-》运行到行程开关3发中速信号―-》运行到行程开关4发停车信号――》5Hz时发出抱闸信号――》变频器停止运行。
变频器参数设置如下表:
表1参数设置
参数号 参数值 含义
CD005 18启动时的电压,调节启动力矩
CD050 1设定FOR端子为RUN功能
CD051 5设定REV端子为FOR/REV功能
CD052 23设定RST端子为加减速时间一功能
CD053 20设定SPH端子为多段速1
CD054 21设定SPM端子为多段速2
CD055 22设定SPL端子为多段速3
CD059 6设定KA为一致频率到达功能,用于检出5Hz信号
CD080 8.9低频设定为8.9Hz
CD082 18.5中频设定为18.5Hz
CD086 34.5高频设定为34.5Hz
值得注意的是下行开始时先发正转信号,目的是消除减速箱传动齿轮的间隙,否则下行时轿厢会出现下坠现象。
4.结论
经过现场运行观察,系统运行非常平稳,达到了设计要求,说明HLP-A型变频器完全可以适用于矿井提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