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2):
哪种变频器可以应用到单相电机上?写毕业论文用 谢谢,麻烦知道的给说一下

网友A:
大家好!
请帮分析下问题:电流在额定一下,变频器运行3天后烧坏,充电接触器主触头烧坏,模块烧坏1相,电容烧坏两个。更换1台3天后烧坏同样的东西。个人分析是输入电源有瞬间缺相,是接触器产生脉动电弧高电压,损坏电容,高电压损坏击穿模块控制。请帮忙分析还有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种变频器可以应用到单相电机上?写毕业论文用 谢谢,麻烦知道的给说一下
写论文?在写论文之前,居然不知道结果,那这个论文写出来的真实性?总感觉这不是做学问的态度。写论文之前,起码要知道自己所写的东西的基本思路和结论,否则怎么能叫论文?你都不知道哪种变频器能用到单相电机上,还怎么论呢?抄抄别人的,就能论了?也太不拿做学问当回事了。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家好!
请帮分析下问题:电流在额定一下,变频器运行3天后烧坏,充电接触器主触头烧坏,模块烧坏1相,电容烧坏两个。更换1台3天后烧坏同样的东西。个人分析是输入电源有瞬间缺相,是接触器产生脉动电弧高电压,损坏电容,高电压损坏击穿模块控制。请帮忙分析还有什么原因!
你这个问题是充电电流太大了,超过了接触器的触点容量。所以就被烧坏了。

楼主:
我学的是机械,对电方面不了解,关于变频器的资料查了一些,但不晓得从哪里下手,写论文是和同学临时调换的,我只是想尝试一下,论文具体题目还不确定,所以我想先找些资料,但关于单相电机配变频器,我实在不晓得咋个弄。。。若是有相搭配的变频器,我还是喜欢尝试一下的,很多迷茫的,但第一步还是需要有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C:
西门子有220V单相变频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学的是机械,对电方面不了解,关于变频器的资料查了一些,但不晓得从哪里下手,写论文是和同学临时调换的,我只是想尝试一下,论文具体题目还不确定,所以我想先找些资料,但关于单相电机配变频器,我实在不晓得咋个弄。。。若是有相搭配的变频器,我还是喜欢尝试一下的,很多迷茫的,但第一步还是需要有人指点一下,谢谢
单相电机的调速传统的都是采用调压调速,没有调频调速的。因此调速的范围很窄。比如,最典型的就是家庭或者单位用的电风扇。用波段开关去调速。就是调压调速。

单相电机采用变频器调速,要解决启动问题,一旦启动以后,还要解决将启动单元旁路掉,否则频率的变化会影响启动回路的阻抗变化,影响系统正常运行。因此,目前如果要想实现单相电机变频调速的话,其变频器也应该是定制的,而不是通用的。也就是说,这种驱动单相电机的变频器需要定做。

网友D:
在实际应用上,一些小功率单相电机有六个抽头,完全可以去掉启动电容,角接,就可以用于小功率三相输出变频器了。有没有副作用是专家考虑的问题,呵呵

网友E:
8楼讲的很详实了

我就搞不懂为什么采用变频器了还纠结在单相电机上,配三相的不就行了。

网友F:
单相电机配变频器,钱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