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2):
大家好!
请帮分析下问题:电流在额定一下,变频器运行3天后烧坏,充电接触器主触头烧坏,模块烧坏1相,电容烧坏两个。更换1台3天后烧坏同样的东西。个人分析是输入电源有瞬间缺相,是接触器产生脉动电弧高电压,损坏电容,高电压损坏击穿模块控制。请帮忙分析还有什么原因!

网友A:
接触器三个触点不同步,有的接触好,有的接触不好,导致变频器内部电容发热.......

网友B:
怀疑电网是否有问题,可以对电网电压进行不同时间段的监控与检测。再做分析和判断。

网友C(2013-07-04):
这个分析下来可能是电源电压突升,造成电容击穿,然后模块过流击穿,再造成大电流把继电器烧坏,估计是这样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