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2):
我这有个高压绕线转子的电动机 最近碳刷老是有火花  换了 新的碳刷还是那个样子滑环也用砂纸磨过了还是这样子

 对了 碳刷架温度还很高

网友A:
1、电刷和引线、引线和接线端子这间的连接松动,产生的局部火花。应检查各螺钉是否松动。2、电刷在刷握中摇摆或动作滞涩。应检查并更换摇摆或滞涩的电刷,电刷在刷握内应有0.1 - 0.2mm间隙。3、电刷牌号不符或电刷压力不均匀。应更换合适的电刷,用弹簧称检查电刷压力并进行调整。4、发电机过负荷,励磁电流超过规定值。应降低负荷,减少励磁电流。

楼主:
谢谢  楼上的   对了 再补充说明一个  只有一相的冒火

网友B:
用细水砂纸仔细打磨碳刷与铜环的接触面,碳刷与铜环接触面要光滑,2  调整刷握压力适中,检查碳刷输出线,接触要良好。

网友C:
电机振动吗?是不是最外相打火

楼主:
是中间那相冒火

网友D:
要吗是接触不良,要吗是弹簧压力不够

网友E:
碳刷接触面积不够,一般新换的碳刷要型号一致,先要磨接触面积,确保在2/3以上,还要调整压簧压力,保证碳刷在刷屋能自由移动还要有一定的接触面。

网友F:
是不是修过的滑环,修过的就爱这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要吗是接触不良,要吗是弹簧压力不够

网友H:
教你个最笨的法子,你可以把不打火的碳刷整组按原位拆过去,调换一下再看现象,就能逐步排除了!

网友I:
检测一下转子绕组的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