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2):
plc型号是;CP1E-E20DR-A     变频器型号是;VFD015M21A.  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A:
你想实现哪些功能?

楼主:
这是控制厂区大门的,接线以经混乱。主要功能有;开门,关门,开门到位,关门到位,防跨越,跨越报警。另外plc输出端子下排的4个com端子如何接线,接变频器GND对吗?谢谢。

网友B:
COM是公共接点吧!你这个估计没人能告诉你那条接那条,还得自已慢慢查,得找到开门和关门的限位元件,一般都是行程开关,光电或者磁开关之内吧!报警应该是光电或红外线探头之类一个开关门动作应该不会太难的。

网友C:
变频器上应该有 正转 反转两个端子, 限位开关接到PLC ,然后通过程序断开输出的。。
剩下那两个也不是接到变频器的了吧~!?

网友D:
这个真不好说,最好是找你们销售大门的厂家来搞,或者自己重新做过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