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2):
请教高手:plc实现如下功能:
第一步:检测镶件;
第二步:转盘转过3个工位后启动冲头;
第三步:再转过3个工位后启动抓取装置;
共十二个工位循环动作。

网友A:
楼主能否再描述详细些,最好有份流程图。

网友B:
三菱的可以用移位指令做
或是用普通的SET和RST传递工位的信号,这个要装上两个转盘开始转动和结束转动的信号,类似的我用西门子的LOGO!也做过,多工位的启动压装机

网友C:
如果我做的话,就直接用一个加法就行了,等于三动作一次,或者等于N动作一次,最简单不过了。

网友D:
   如以上几位所说,用步进梯形图指令STL、移位指令等均可实现;设置必要的位置检测信号、转盘工作信号等。
   楼主可先列出流程图。

网友E:
用计数器加步进指令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