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2):
有时候在家里装电气柜,变频器都是三相的,在家里没有380V电,我该怎么调试变频器呢?变频器不接负载,就是给三相的变频器通上电显示,然后调试参数就可以了。我该怎么做?买变压器吗?还是?有好的办法吗?

我有台单相的变频器可以输出3相的220V电压,不知道可以接到三相变频器上当输入用吗?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呵呵;三相380V的变频器,有的小功能是支持用AC220V调试参数;
有的不支持AC220V,可以用变压器变成单相AC380V的调试参数;
有的品牌大功率只支持三相380V输入才能调试;

用变频器的输出再接到变频器输入端,此法不可行;

楼主:
就是说我买个单相220V输入,变出单相380V的变压器接到三相变频器上没事吗?变频器是三相输入的,变压器输出的是单相380,不会烧变频器吧?请指教,谢谢

网友B:
简单一点好了
想办法搞一个AC220V转DC500-560V的电源就可以了直接接到变频器DC电源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我买个单相220V输入,变出单相380V的变压器接到三相变频器上没事吗?变频器是三相输入的,变压器输出的是单相380,不会烧变频器吧?请指教,谢谢
不会的

网友A:
呵呵;变频器的输出再接到另一台变频器的输入?
不可以!

网友D:
买个变压器吧

楼主:
我转了一圈回来,都是380V变220V的变压器,没有220V变380V的,他们说把变压器倒过来接就行,是这样的吗?还有就是我该买个多大功率的变压器。
我看有很大的,也有很小的。
如果变频器输入接上2相380V运行的话,变频器输出端会输出多少伏的电压呢?可以接电机吗?

网友E:
把变压器倒过来用应该是不行的  还是找一个升压变压器吧

网友F:
自偶变或者就是你现在看到的380/220的变压器,反过来接就可以了,我们这样用20年了。
当然有的机器要屏蔽缺相保护才可用(如果有缺相保护的话)。
个人经验在家带3KW的空载电机没问题。
当然变压器的功率和你带载测试时间及带负载的大小有关系,一般500VA的满足常规要求了。
理论上电源容量足够的话是可以带更大的负载,但因为三相输入的变频器在输入单相AC380V时会造成主回路纹波大,长时间试机会引起主回路滤波电容损坏的故障,当然仅仅是参数调节是没问题的。

网友G:
调压整流后,直接加到直流母线上就可以调试了。

网友F:
有的输入缺相保护的就不行,要看输入缺相是怎样检测的,象ABB检测直流母线纹波的缺相保护就可以,但带额定负载时,也会报欠压或缺相。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把变压器倒过来用应该是不行的  还是找一个升压变压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