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简单程序求教 如何用移位寄存器改编

楼主(2011-03-02):
谁可以帮我把本来这个梯形图的程序,如何用移位寄存器改编,在下是超级新手,请大家指点指点,不胜感激,跪求大侠相救

楼主:
各位大侠,说说你们的意见吧,

网友A:
这是一个循环1s输出程序吧!!!松下应该要顺序控制指令吧!你找找看

楼主:
哦,好的,我找找吧,谢谢了

网友B:
你这程序好像不能成立吧?
下面的程序供你参考。这是我作实验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程序好像不能成立吧?
下面的程序供你参考。这是我作实验的程序。
我的也是可以的,能是y0到y5每隔一秒循环亮呢,你的程序我会好好看看的,谢谢的

网友C:
你的这个程序,看不懂啊。。。。但是你想要实现这种输出方式,可以采用Mov指令和WY寄存器的方式。。。。
比如你只要要实现Y0点亮,则可以直接MOV H1,WY0;要实现Y4,Y3,Y2,Y1,Y0,则可以直接MOV H1F ,WY0。这个实现好了,可以使用交替闪烁电路来控制输出。像你这样简单些的闪烁,可以直接赋值,因为都是1S;如果闪烁时间不一,可以使用指针的方法来做。如果有问题,可以联系QQ:1003262527,晚些时候给你贴个大概程序。

网友C:
程序未调试过,不过差不多。
仅供参考

网友B:
这是原程序,你写入PLC内看看。

输入点X0和X1必须接入实际元件(按钮)!!!!!!

我实验时能正常使用,符合设计原意。

今天怎么不能上传压缩包附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原程序,你写入PLC内看看。

输入点X0和X1必须接入实际元件(按钮)!!!!!!

我实验时能正常使用,符合设计原意。

今天怎么不能上传压缩包附件呀?

嗯,好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上传压缩包,是不是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