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2):
本单位用的一台富士电机产的变频器,输入3相200~230V,输出3相200V,1500Hz,1.2KW.出了故障后找富士的维修后,老是跳过流,问下哪位同仁有用过类似的变频器,或都可替代的产品.

网友A:
这种变频器是定制的,太高了,电机转速是多少转呢?是不是主轴电机用的?

楼主:
主轴电机用的,9000~45000转/分

网友A:
主轴用的驱动器,一般都是定制的,所以应该向主轴专业制造商咨询,看看用谁家的驱动器更可靠。

网友B:
电主轴用的;

楼主:
现在这台设备转了几手,厂家那边手续没有变更好,日本的售后不敢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