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2):
小弟最近做毕业设计,是做的锅炉智能温度计,对于温度传感器的选择一直还没定,测量范围最大应该有五百度吧,求各位前辈指导下该怎么选?而且小弟是学生不知道选了传感器以后是否还要连个探头?

网友A:
锅炉的用热电偶1800°的较好

网友B:
用于锅炉最高温度只选500度,那测量的应该是汽、水温度,这样可选择铂热电阻。如果测量的是烟气温度可选择热电偶,一是可满足测量要求(温度及精度),二是价位比热电阻低。
温度传感器和探头是一回事,正确的应该说温度传感器(热电偶、热电阻等)配温度变送器(可有标准信号输出)。

网友C:
刚好我最近也在选热电偶,给你个参考吧!测量范围在500度左右,可以选择K分度,精度2级(0.75%),1级精度我看好多厂家注明定做!注意温度补偿线也要选择同分度号的!
还有你的控制器是用什么控制?我用的是三菱PLC,选择的FX2N-4AD-TC模块,没办法只能选择J分度或K分度的热电偶!

楼主:
能不能给个具体的传感器型号呢,PT100怎么样?

楼主:
我是弄52单片机,楼上大哥留个Q,我好请教下

网友D:
可以用K型温度传感器,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