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2):
在电控实际接线过程中,发现有许多工厂中只有火线和N线,没有地线。不知道在PLC和变频器接地时应该怎么做。。

我们这边当地的接线师傅们说,他们平时接的变频器都没有接地,不知这样行不行呀???

网友A:
变频器最好还是接地;

网友B:
自己打个接地桩
变频器运行时对PLC有干扰的

网友C:
plc无所谓,变频器还是接的好,因为它随着功率的增大对你的弱电干挠越大,接地后能够减少干挠

网友D:
不管别人怎么做,我的机器一定会接地。我不会专门给某一个元件接地,而是指机器整机接地。安全第一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指导。在实际工作中,如果现场确实没有打地桩的条件,变频器不接地会不会有安全问题??为安全,电机应该如何保障人员的触电安全?是否把电机外壳和中线相联就行??

网友E:
变频器一定要接地,PLC还好点,最好都要接点,这样安全点!

楼主:
我记错了应该是中性点接地的情况下,电机才能进行保护接中线。

网友F:
没有什么好讨论的,接地是必须的!

网友G:
为防止变频器对其它电器(特别是弱电控制信号)的干扰,一定要将变频器接地,强电  弱电的线缆要分开铺设,弱电控制线及信号线要用屏避电缆,PLC要单独接地不要和强地共用一地。

网友H:
一般工厂里的变压器输出的中相和接地线在配电柜里已经接在一起了  所以把设备外壳的接地接线点直接连在中相线就没有问题  安全问题大都没有隐患  这主要开你们所在的配电室里的情况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一般工厂里的变压器输出的中相和接地线在配电柜里已经接在一起了  所以把设备外壳的接地接线点直接连在中相线就没有问题  安全问题大都没有隐患  这主要开你们所在的配电室里的情况了
这其实就是 保护接零

楼主:
是了,今天还专门去厂里面的配电柜看了看,确实时N线和地线在一起。。谢谢大家了。

网友J:
有些厂保护接地和工作零线是同一根

网友K:
PLC一般可以不用接地,变频器也可以不接,不过不离PLC太近就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