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2):
我在安装SIMATIC时点击“SIMATIC   SETUP”时就跳出一个窗口 ,
[Please restart windows before  installing  new   programs中间还有几行,最后一行是
prima  di  installare  altri  programs  avviar  nuoravevte  il  sistema.我重启过电脑好多会了。我以前安装过,重装系统后安装就出现这个了。我现在安装STEP7--MICROWIN V4.0是可以的。

网友A:
我一直很诧异这个问题到底要回答多少年,从本回答开始,已经回答了6年了。

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

网友B:
换一个更好的XP系统或SEP7软件版本,理论是重启后可装上,如果无法安装只能是不兼容.问一下西门子到兼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