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2):
最近想写一个基于WINCE的数据采集器程序。大致如下:
程序运行于带有WINCE系统的ARM板上,主要实现的功能有,数据采集;将采集到的数据存储在WINCE系统的数据库中;采集到的数据一方面显示在网页中,一方面定时的发送到上位机中。
我的问题是,由于C#编译先生成的是中间语言(IL),而ARM板的资源又有限。所以像上面我提到的程序能用C#写吗?会不会执行效率很低,导致程序延时严重?希望知情人告之。
另外程序采集到的数据怎么显示到网页上,有什么方法能把应用程序与网页联系在一起。万分感谢!

网友A(2011-05-31):
完全支持C#开发的一款嵌入式wince工业单板电脑
C#完全可以进行嵌入式开发啊,下面这一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
操作系统(开放式人机界面) WindowsCE5.0/WindowsCE6.0
显示区大小 8.0″(长:宽=4:3)
LCD分辨率 800×600
LCD亮度 300cd/㎡
LCD颜色 64K色显示
背光灯 LED背光灯
通信口 3路RS232,可以扩展2路485,1路以太网,3路USB
CPU 32-bit 主频 400MHz/800MHz
内存 64M(SDRAM) / 256M(DDRAM)
触摸屏面板 4线电阻方式
外壳材料 ABS+PC
外形尺寸 232x178x70.5(mm)
安装开孔尺寸 226.5x172.5(mm)
工作温度 -20~60℃
存储温度:-30~70℃
工作环境湿度 10~90%RH
供电电源 直流12V/24V
功耗 5W
http://www.wqlcd.com/new/product_info.asp?keyno=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