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的电压使用

楼主(2011-03-02):
我的S7-200PLC的基本单元是:6ES7 216-2BD23-OXBO
在基本单元的右侧:
CPU 226
85-264VAC SUPPLY
DI 24*24VDC 15-30V
DO 16*RLY 30VDC/250VAC 2A

我只有220VAC的中继,24VDC的开关电源,几个按钮(在家里自己练练)
请我这个PLC的电源怎么接,输出端负载电源接220VAC可以吗?

网友A:
可以,多看看说明书

楼主:
就一个基本单元,说明书什么的都没有,也不知道在哪里可以下的到,最近急啊,忙面试,希望能够帮帮我,简单的用用总归要会的吧。

网友B:
PLC的L+  M接220V电源,DC24V和输入端的M  接输入信号,输出端1M  2M和输出端Q----接中间继电器。

网友C:
PLC直接接220VAC电源就可以了。
输出继电器,你的继电器是可以接220VAC负载还是需要220VAC启动啊?
不过没关系,反正你的DO都可以驱动的,看你怎么接线了!

good luck!

楼主:
我的中间继电器需要220VAC的启动,也可以带220VAC的负载

楼主:
我现在输入、输出都是用24VDC外部电源,一切正常,请问那个传感器的电源24VDC是什么?
我现在没接传感器的电源,照样使用
请问怎么使用这个传感器的电源?

网友D:
PLC直接接220VAC电源就可以,I、O点可以强制

楼主:
I、O点可以强制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E:
输出是继电器的,可以带AC220V负载,注意电流就行了;

楼主:
有一个传感器的电源24VDC,这个是什么?

网友F:
是PLC为现在传感器准备的电源,容量很小,小心使用。

网友G(2011-04-13):
在使用的时候,反正是输出点可以先给个输出信号再用万用表量以下电压就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