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2):
欧姆龙PLC输入和输出的COM点都是24V对吗????

网友A:
不是,但输出可以用24V

楼主:
plc
哪输入COM点是怎样用的呢???能说嘛

网友B:
怎么用输入端COM,取决于你用的外围原件,比如是行程开关?光电开关?两线?三线?或者五线?总之一句话,你要用COM,光电就只能用NPN型的,COM跟输入端构成通路就OK

网友C:
plc
COM接正,输入接NPN的出力线,一般为黑色,则直流负极

网友D:
首先确认PLC型号;
模块化的PLC有的输入模块是AC的;
输出有继电器及晶体管不同;

网友E:
可以这样用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