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2):
请问GP2301-LG41-24V此型号有穿透功能吗? 要怎么设置?

以上谢谢!!

网友A:
通过这个直接连PLC ?

楼主:
嗯,此型号与三菱A系列CPU相连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此型号与三菱A系列CPU相连的
可支持
另外包括Q系列和FX系列CPU直连。
如图选择内置2端口功能即可。

楼主:
只能通过软件设置下载到人机吗?
检查人机参数里各设置没有此项

网友C:
新鲜东西,什么是穿透功能呀!

网友A:
GP系统设置也有此选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能通过软件设置下载到人机吗?
检查人机参数里各设置没有此项
这个跟你之前下载到GP的程序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能通过软件设置下载到人机吗?
 检查人机参数里各设置没有此项
这个跟你之前下载到GP的程序有关。
原来这样

网友B:
不错不错,很有研究精神,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