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高手看看小弟写的小程序是否正确!!!!!!!!

楼主(2011-03-02):
麻烦各位高手看看小弟写的小程序是否正确!!!! 我想用一个按钮控制7个继电器的顺序启动 最后当7号继电器启动的同时开始延时 12秒后延时时间到 1-7号继电器同时停止 不知道我写的这个能实现吗 还有我把程序写入PLC后接通电源 我用一根导线把com端和00端短路(也就是摁下输入开关)PLC没有反应 输入输出指示灯没变化 是哪里的问题呢? 请高手帮忙解答 谢谢了呵呵

网友A:
哈哈!
这哪是顺序启动??

网友B:
这也是顺序启动,只是时间是毫秒级的。。

楼主:
我写的这个不能实现顺序启动吗 为什么 那我写的这个程序是怎么运作的呢?

网友B:
楼主,在写程序前,先考虑好条件,你想要的顺序启动时间间隔是多少,按照你的程序,当上升沿开关信号为ON之后,你的1-7号继电器基本是同时得电的,时间间隔为毫秒级,基本没有什么意义,还有,你在模拟的时候,最好在线看看程序里面的I/O状态,这样会更好地帮助你查找问题。

网友C:
我也是刚学PLC的!就你这图!DIFU只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才开!你这样一做,等你接上线,过了一个扫描周期,就断点了!下面的斗断开了,所以不会有任何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刚学PLC的!就你这图!DIFU只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才开!你这样一做,等你接上线,过了一个扫描周期,就断点了!下面的斗断开了,所以不会有任何反应!
大哥 我试过了 不是你说的那样而是一摁开关 7个继电器全都一起启动了 实际上也是顺序启动 不过间隔是毫秒的

网友D:
顺序控制可能不行 如果我在每条之路上都加以时间继电器那样能不能实现顺序控制呢 如果不能的话那要怎样做才能实现顺序控制呢

楼主:
我想做一钮控制多个电机的顺序启动 也就是按一下开关启动一个 按一下开关启动一个 我还想用另一个开关控制这些电机的逆序停止 也是按一下停一个 可是我只能做到前半部分 顺序启动 做不出逆序停止 你能帮忙研究下吗

网友B:
在每个继电器中加入时间继电器,在用时间继电器控制下一个触发。

楼主:
2天了 终于写出来了 !!!!!!!!!!
没事的时候就构想线路图  终于在昨天晚上把程序写好了   并且调试成功  在顺序启动用到的tim继电器的值设置成#1的时候也就是0.1秒的间隔的时候动作会有点故障  是偶尔的  在改成#2也就是0.2秒后故障就没出现过  呵呵 自己写的第一个小程序  有需要的可以看看  我发现现在的高手专业知识一般都不透漏  为什么呢??

网友E:
用KEEP指令就好做了

网友F:
留个记号,很值得我参考

楼主:
我的朋友今天给我传了个三菱的程序   控制运作都符合我的要求   他在三菱里用的是触点比较指令  加起来总共才 20几步指令   欧姆龙里有触点比较指令吗   比较指令好像有   能用在我的程序上简化我的程序吗   高手帮忙看下呗

网友G:
加个断电延时继电器撒

网友C:
我觉得楼主这个程序有点不大对劲!用可逆移位指令,试试看!

网友H:
我学西门子的  那有个断电延时继电器
 那个可以很方便实现 断电顺序停止
还有你的应该加个保持 好像要加保持
  感觉有点懵
   不过只要实现功能就ok.....
留记号

网友H:
感觉欧姆龙的没西门子的好用  不知什么原因 可能是因为不习惯吧

网友I:
楼主的思路是对的,只是有一个问题,程序的顺序反了,10.7-10.1就好了,你只要理解PLC从上往下扫描的工作原理就能决解问题了,我发现回复的都是新手啊,学PLC一定要理解他的循环扫描。如果是控制输出点的话,搂上有说是相差毫秒的顺序启动的都是错误的说话,

网友I:
我的QQ1413776751,欢迎交流,

网友J(2011-08-02):
一般的程序员,在编写顺序控制的程序时,都会用前一个输出信号控制下一个的输出。还有,这个程序在同一个扫描周期里,那1~7的整个执行时间只有一个扫描周期(几个~十几个毫秒),所以你看到的效果就是1~7一起执行,当然也一起关闭!

楼主(2012-02-24):
一回首一年了 呵呵
一回首一年过去了  回来看看当初的设计真是小学生级的啊  呵呵 当自己多看书多时间慢慢的掌握的知识也比以前多点了  呵呵 今天回来再设计这个程序的话就这样写吧
不知道在过一年会不会还有更简单的写法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思路是对的,只是有一个问题,程序的顺序反了,10.7-10.1就好了,你只要理解PLC从上往下扫描的工作原理就能决解问题了,我发现回复的都是新手啊,学PLC一定要理解他的循环扫描。如果是控制输出点的话,搂上有说是相差毫秒的顺序启动的都是错误的说话,
这是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