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2):
变频器可以直接设定某一运行频率吧?比如设定为30HZ运行,设定这一参数的名称一般叫什么?我在丹佛斯变频器的说明书上不知道是哪个参数是设置这一参数的,里面有个叫预置参考值设置的参数,我猜是这个吧,可它的设置范围我0-100%,是设置百分数的,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猜对的话,该怎么设置,不对的话,又会是哪个呢?有熟悉丹佛斯变频器的看过来哦

网友A:
频率下限为30 ,上限也为30 ,OK

网友A:
你要搞复杂点呢就设定任一个段速为30HZ,给定一个信号通道,接通他就按你这个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下限为30 ,上限也为30 ,OK
原来如此,我新手,才会有如此简单的疑问,还望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搞复杂点呢就设定任一个段速为30HZ,给定一个信号通道,接通他就按你这个运行了
你这个是多段速运行的意思不

网友B:
呵呵;用面板设输出频率为这个值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