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2):
各位高手,想问下:用OP系列编程软件新建时,要选择PLC类型,那上面只用信捷(FC)没有XC的。那要怎么进行编程与通迅呢?
我的PLC:XC3-32-R-E   OP320文本显示器!谢谢!~!~!

网友A:
那应该就是不支持XC系列了

网友B:
选这个应当是可以的;你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就是不支持XC系列了
呵呵,信捷的文本不支持信捷的PLC,那就搞大了。

楼主:
哦 搞好啦 原来是我的OP编程软件与OP320文本显示器不符合。要OP编程软件V6.5Z 才可以!~!~

网友D:
现在的硬件都是8.0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