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2):
上图是在用阀的图,下图是准备替换产品的图,请问能不能替换?
设备上气管连接方式:1接消音器,3串一调节接压缩气,5接压缩气,2接汽缸一端,4串了一个可调气量的东西后接汽缸的另一端。
请问这是常规接法吗?
是不是因为汽缸的往返速度不一样才这样接?
对阀有什么要求?需注意什么才能让汽缸用的长久(比长规接法)

网友A:
所有的阀都是按:P接进 A  B接输出。R1 R2接消音器。
上面这个阀为O型阀,中间封闭,这种阀可以让气缸中间悬停。

网友B:
五口三位封闭型电磁阀

网友C:
这种阀可以让气缸中间悬停,不同意这种看法,在中间是不可以悬停的吧

网友B:
双线圈在都不得电的情况下,可以让汽缸停在任意位置!

楼主:
感谢回复
双线圈在都不得电的情况下,可以让汽缸停在任意位置!----是这样的
所有的阀都是按:P接进 A  B接输出。R1 R2接消音器。------反过来可以吗?即R1,R2接进气,P接消音器,A,B接汽缸。
此设备是个大理石磨机,磨头下的慢,遇到.....上的快,是不是因为这个要求才这么接

网友D:
前几天新来的一台油压成型机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下行过程中碰光栅保护要求立即回顶部,按急停要求悬停,结果在程序里改就是不悬停,最后在外围电路中改。现在总算明白问题出在那里了,程序里急停动断始终只断掉了电磁阀的一个线圈,感谢吴工

网友E:
可以替换的,两个都是属于中封型的

楼主:
替换失败,试分析原因
今天用新的5通3位阀替换失败-----汽缸不动,A,B没有气出来。
只有将P接压缩空气,AB口才有气出来;
哈哈 没见实物就.......
实际上还有 12 14两个气口

看现场图片

从照片看下边还有一个细的气管。
拆开看

再看密封垫下藏着什么

看到那个缺口啦,这就是能“反接”的秘密

能用什么办法替换呀?

网友F(2011-04-07):
这种电磁阀的用法,有点特别,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G:
学习中,期待问题的解决.

网友H:
应该能替换.

网友I:
学习了,但是,如果有谁提供一份详细的、且系统的气动阀相关的知识总结,更是太好了

楼主(2011-06-23):
目前没解决
引用 网友F:
这种电磁阀的用法,有点特别,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
使用上图试了一下,失败。
现象:磨具上升没问题,下降工作不行,原设备下降开始快速,后慢慢接近工件,改后下降慢,待接近工件时,工件已前移一段距离,有一段磨不到。
分析:阀的控制一直有一个在工作没有第3种状态(断电除外)模具或上或下位置,从控制角度看没有第3个位置!
原阀是个改制阀(见前图),按其工作原理改为上图,用阀1,阀2做开关气阀用(电阀的管路不对),结果模具下行开始部分太慢。如果调整气源压力---太繁琐,客户不希望。
可能原因,原阀在变化时,主气可能通过气路是气阀芯快速移动,且工作气一直顶着;而按上图改造的,在由复位变换到工作时,复位气源通过三通一直顶着工作气源“开关1”,且阀1,阀3芯工作气源建立就比较慢。
可能是以上原因,请专家们提建议。
准备再抽时间试下图的后几种,应该可以的!

网友J:
可以替换,只是比普通的电控阀多了2个气控功能,即可以单独用气来控制阀芯移动,也可以用电线圈来控制,实现的动作只是切换出气口,或者关闭出气。
如果要替换请将完整的气路图研究一下,12和14口接到哪里了,把它同时替代就可以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