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2):
想问下各位老师~~ 分绕组启动和星三角起动有什么区别,分绕组启动的电机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查电工书或百度应该知道的更快。

网友B:
看看书就好了呀

网友C:
对于正常运行的定子绕组为三角形接法的鼠笼式异步电动机来说,如果在启动时将定子绕组接成星形,待启动完毕后再接成三角形,就可以降低启动电流,减轻它对电网的冲击。这样的启动方式称为星三角减压启动,或简称为星三角启动(Y-Δ起动)。
一般情况下 只有单相电机分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
再就是有双极电机靠不同的极数来变速。

网友D:
对三角形连接的电动机只需采用星三角起动,但如果把380V三角接的电机应用在660V系统中,电动机只能星接运行,那么就无法用星三角起动了。但可以把电动机绕组分成二部分,起动时先给一部分星接绕组通电,起动后再给另一部分星接绕组通电,这就是分绕组起动,但必须对电动机改造。使6个出线柱上面3个接一部分绕组,下面3个接另一部分绕组,一般起动部分绕组为全部绕组的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