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3):
母线槽的含义及连接方式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zj-chunwei.com,版权归镇江市春威电气有限公司所有
什么是母线槽?
母线槽:也称母线干线系统,是低压成套设备的一种,执行GB7251.2-2006国家标准。采用铜排作为导体。一根母线槽即可对一个车间或一栋楼宇输送电能。具有方案灵活、输送电流大、符合消防要求等特点。母线槽可以灵活配置插接箱向用电设备分配电能。是低压大容量电能输送的首选。
母线槽的连接方式
母线槽里面应为铜排或铝排,每隔若干米就留有插接箱口。插接箱插在铜排或铝排上,插接箱内有空气开关从这里出分支线。
一般来说比电缆供电的容量要大。
就是个铁皮箱子,里面装着空气开关。箱子下面有四个卡子一样的东西,正好卡在母线槽的四个铜排上。电流就从铜排到卡子,再通过导线连接到空气开关。

网友A:
未提到母线槽的不足;
“一般来说比电缆供电的容量要大”,该句描述似欠严密。

网友B:
学习了,但是不齐全

网友C:
1.  太不严谨了,前面说:“执行GB7251.2-2006国家标准。采用铜排作为导体。”,后面又冒出来个“母线槽里面应为铜排或铝排”。
2.  乱说一通,母线槽的连接方式   母线槽里面应为铜排或铝排,每隔若干米就留有插接箱口。一个说的是所用材料,一个说的是引出方式。其连接方式应该是两只母线槽之间的连接。
3.  太简单了,分支,如何分支干脆就未提。
4.  实际目的是给《镇江市春威电气有限公司》做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