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3):
不管是是三菱或者欧姆龙都可以,我有一个模拟输出4-20MA的电流(或者0-5V直流电压)输出,进到PLC中,我想他4-10MA没有变化量,超过10MA有个开关量输出。
这样的编程程序应该怎么搞?

网友A:
先算一下10ma对应的数值,比如123,用比较,大于123就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