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变压器的应用

楼主(2011-03-03):
在旋转变压器的鉴相式工作方式中,感应信号VB和激磁信号VK之间的相位差θ角,可通过专用的鉴相器线路检测出来并表示成相应的电压信号,设为U(θ),通过测量该电压信号,便可间接地求得θ值。但由于VB是关于θ的周期性函数,U(θ)是通过比较VB和VK之值获得的,因而它也是关于θ的周期性函数,即
U(θ)=U(n×2π+θ)  (n=1,2,3,…)                 (4—9)
故在实际应用中,不但要测出U(θ)的大小,而且还要测出U(θ)的周期性变化次数n,或者将被测角位移θ角限制在±π之内。
在旋转变压器的鉴幅式工作方式中,VB的幅值设为VBm,由式(4--8)可知
                       (4—10)
它也是关于θ的周期性函数,在实际应用中,同样需要将θ角限制在±π之内。在这种情况下,若规定和限制α角只能在[-π,π]内取值,利用式(4-10),便可唯一地确定出θ之值。否则,如θ=3π/2(>π),这时,α=3π/2和α=-π/2都可使VBm=0,从而使θ角不能唯一地确定,造成检测结果错误。
由上述知,无论是旋转变压器的鉴相式工作方式,还是鉴幅式工作方式,都需要将被测角位移θ角限定在±π之内,只要θ在±π之内,就能够被正确地检测出来。事实上,对于被测角位移大于π或小于-π的情况,如用旋转变压器检测机床丝杠转角的情况,尽管总的机床丝杠转角θ可能很大,远远超出限定的±π范围,但却是机床丝杠转过的若干次小角度θi之和,即
                   (4—11)
而θi很小,在数控机床上一般不超过3°,符合-π≤θi≤π的要求,旋转变压器及其信号处理线路可以及时地将它们一一检测出来,并将结果输出。因此,这种检测方式属于动态跟随检测和增量式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