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3):
在使用STEP  7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事情

就是我选择的时候只能选择一个,不能像电脑上面选择文件的那样,按住ctrl就可以选择多个模块,我研究半天只能选择整个网络,有人知道怎么能够选择多个模块吗?

谢谢 !

网友A:
看不懂你的提问,请配合图片说明你的问题。

网友B:
不能多选

楼主:
感谢楼上的2位朋友

我的意思是这个

如下图中,我希望在同一个网络中同时选择1,2,3这个三个指令模块进行复制。

这样能实现吗?

网友A:
梯形图中不可实现,请在STL方式下进行。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大
我提的好多问题都是您回复的
在STL下面是能够实现的,

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我用梯形图进行编程
没有提示有错误,但是转换成STL或者FBD的程序语言的时候
就会出现无效
这样对程序的执行有影响吗
还是说我的程序本身就有问题啊?
我执行编译是提示没有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