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3):
我一个客户经常碰到变频器带载起动情况下,低频的时候起动不起来的情况:也就是大约在10HZ以下电机蠕动起动不起来。我一般是给客户两种解决方法,一、加大变频器的转矩提升。二、给变频器一个起动频率,并保持一段时间再进行升速。但是这两种方法各有自己的弊端,第一种方法就是如果转矩提升太高了以后电机就会出现过流或者过载的情况,这是因为变频器转矩提升就是加大V/F比的V,如果太大就会出现过流或者过载的情况。第二种情况的弊端就是走去频率太大了以后会对电机的轴有一个大的力矩冲击。

以上两种方法都是我给客户解决这种问题经常用的,我想在与大家交流的同时请大家再想想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解决方法,共同交流一下,向大家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
电机的恒转矩有范围的,你那可能不是变频电机,好的变频电机6HZ就可以

网友B: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的意见是:两种方法的结合,也就是启动转矩提升要设置,但不要太高。适当的给出即可,启动的时候,如果带载,就把给定信号提高到20或者25Hz,然后等待电机启动转起来以后,再去调速。就可以了。这样的启动,能够充分的发挥电机的恒转矩特性,100%的出力而不会报故障。

当然,跟好的办法是采用矢量控制或者闭环的转速控制。问题就从根本得到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的意见是:两种方法的结合,也就是启动转矩提升要设置,但不要太高。适当的给出即可,启动的时候,如果带载,就把给定信号提高到20或者25Hz,然后等待电机启动转起来以后,再去调速。就可以了。这样的启动,能够充分的发挥电机的恒转矩特性,100%的出力而不会报故障。

当然,跟好的办法是采用矢量控制或者闭环的转速控制。问题就从根本得到解决。
起动频率给到20-25HZ是不是太高啦,这样如果负载很重的话也容易起不来,而且对电机轴的剪切力是个考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起动频率给到20-25HZ是不是太高啦,这样如果负载很重的话也容易起不来,而且对电机轴的剪切力是个考验。
唉,我所以说,V/F控制的重载启动,需要把给定频率放在20-25Hz,是因为我在电机测试试验台上做过试验。用实测的结论来说事的。

讲个故事吧。

我曾经用一个V/F控制的变频驱动系统控制交流异步电机于一台交流电力测功机对拖测试,在测试其低频转矩特性时,我发现,V/F控制的电机转矩达不到额定转矩,不论怎么设置提升转矩的参数(已经设置成提升转矩100%),还是达不到电机额定转矩。于是提高电机的转速设定值(也就是提高频率给定值),当电机转速达到20Hz以上时,电机输出转矩即可达到额定。由此分析,V/F控制,在低频时,V太低了,所以实现不了“满转矩”输出。要想提高转矩能力,就必须要提高转速给定,也就提高了电机的输出电压。这个道理很简单。

如果注意观察,所有的变频电机,铭牌数据都有额定转矩的频率范围这个参数,ABB的中小功率电机这个指标是35-50Hz,看来他还是很保守的。我想实际你在20-25Hz时就能达到满转矩了。

这种标注法,是基于变频电机V/F控制时的指标。如果是矢量控制,就用不着了。VC控制的满转矩范围是1-50Hz;SLVC控制的满转矩范围是5-50Hz。都远远高于V/F控制的。

另外不要怕切轴,电机轴的机械强度设计,远远高于变频器对电机控制的过载倍数。一般的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过载倍数是1.5倍,最多2倍。不像是直接启动那样5-6倍的过载。

网友C:
一般启动要求比较高的场合 都用矢量变频器。

楼主:
学习啦!以后再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现场试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D:
矢量控制或者DTC控制都没有问题。
DTC低速转矩特性比矢量更好。

网友E:
你应用的是哪种牌子的变频器,如果是三晶变频器方面的知识,可以跟我联系。对三晶变频器技术上的比较了解。

网友F(2011-04-03):
低频的时候电压太低   变频器的本质原理决定了低频只能输出相当有限的力矩   适当调高启动频率     可以一定程度解决此问题     自己看资料     www.nb08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