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关于制动电阻上并联电容器(20110304)

楼主(2011-03-03):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811263700001-1.shtml#replyea
挺简单的问题,咋就搞这么复杂了呢.这是我的娘家,所以我来求助

-----------------------------------------------------------------------
点开链接,下附内容是:
刘志斌:1、如果在制动电阻上并联电容器,可以有效地防止直流过压;

       2、如果在制动电阻上并联电容器,可以适当降低制动电阻的功率;

       3、如果在制动电阻上并联电容器,可以改善制动效果;

网友A:
谈一下个人的看法。仅针对变频器的实际制动电路来说。
好像还没有看到有实际这么做的。如果将制动作开关管、制动电阻看作一个整体来考虑的话,实际电路中制动电阻的投入与开关管的动作是分不开的。
并接电容后,未实施制作动作前,开关管截止,并联电容无充电回路,相当于无影响;在并联电容容量较大的情况下(为得到上文1、2、3较好的结果),当CPU检测到直流回路电压升高(或制动单元检测并动作)后,控制制动开关管导通,并联电容产生浪涌充电电流(并无限流电阻),并联电容与制动开关管运行于一个极端恶劣的状态下:高电压(远高于550V直流)无限流从零电压起步的浪涌充电情况下,可能只有一种结果——电容溅液、制动开关管炸裂!有人形容会听到鞭炮声,恐怕是这样!电容与开关管都难以承受电容初始充电期间由高电压产生的极大浪涌电流。此时整流模块,甚至是逆变模块,也会受到极大威胁!
并联电容,在制作开关管未动作之前,制动电阻与并联电容相当于开路状态,未接入电路中,哪会有1、2、3效果呢?我以上所述,是针对变频器实际制动电路来说的。

网友B:
我认可2楼xq09181的分析。

楼主:
呵呵,这是中国工控网变频与传动论坛一位老师傅发的贴子,讨论的相当激烈.特意转过来给各位老师分享,希望大家在讨论中可以加深对变频器制动原理的印象和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这是中国工控网变频与传动论坛一位老师傅发的贴子,讨论的相当激烈.特意转过来给各位老师分享,希望大家在讨论中可以加深对变频器制动原理的印象和理解.
这位老师傅就是中华工控网博客-----“电工与电子学园地”的博主刘志斌老师。其博客地址: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zhibinliu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我支持2楼xq09181的观点。

网友D:
这还要专家来看看

网友E:
应该会有很大的瞬态冲击电流,而且电容贵过电阻,一切都变得象放屁了,省了点电阻功率无任何意义,哗众取宠故弄玄虚罢了

网友F:
关键是不现实的东西在误导人,如果在频繁的制动工况下,电阻上消耗的功率和并不并电容没有区别,这个是老刘梦中意X的东西,那个X你们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