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T 压力机

楼主(2011-03-03):
液压压力机100T工作不正常。压力不足有多少原因?谢谢!

网友A:
液压缸有泄漏,液压回路有空气.

楼主:
你好。液压缸内胶圈都是新换的,只是在高压是不正常,低压运行正常,开始考虑手动滑阀不到位,昨天查一下不是,空气应该不是。

网友B:
要有油路图,这才分析得出来,仅凭这么一个压力不正常是说不好的,但大多为泄露引起。

网友C:
原因很多
1、油泵压力上不去。
2、溢流阀失灵。
3、泄露

网友D:
导致压力故障有很多原因,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比如:说电灯泡不亮是什么原因啊?
1.停电了.......
2.灯泡闪了...........
3.零线故障.........
4.火线故障...........
5.开关故障.........
6.灯头故障..........
7............................................................
呵呵..........................................

楼主:
你好,故障已解决。油泵吸空。滤油器堵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