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3):
松下GT12触摸屏与松下PLC FPsigma-C32采用RS232C通讯时,在GT12上有SD、RD、RS、CS、SG五个端子,通讯线的颜色为:深红、浅红、黑。不知怎么将他们连接一块?    谢谢!

网友A:
呵呵;连接方式可以参考GT11的;
另外还个型号也有RS232型及RS422型的;

网友B:
正常SD RD SG就可以了

网友A:
另外如果你的PLC配个FPG-COM1的话,接线就方便多了;

网友C(2011-09-01):
求救啊,我的也是松下GT12的触摸屏,触摸屏上的开关按一下启动plc的程序,那个地址怎么设置啊,也就是按键怎么才能与plc的程序相对应,求救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救啊,我的也是松下GT12的触摸屏,触摸屏上的开关按一下启动plc的程序,那个地址怎么设置啊,也就是按键怎么才能与plc的程序相对应,求救啊啊
要用编程软件编写画面程序,然后下载在触摸屏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