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工位转盘问题求助?

楼主(2011-03-03):
如下图所示多工位转盘上的气源与电源是如何连接的?
凸轮分割器贵吗?是不是进轴那转多少圈然后输出轴分多少度的?

楼主:
不是的
像图的气缸它是在转动的,工件不动?
图中看到三个接气管的白色长方形的东西是转动的只是最上部那一根气管不转

网友A:
应该是工件在圆盘上的夹具中,然后圆盘下面的间歇分割器带动圆盘转动吧

网友B:
可以做到气管和电在转盘上转动,只是用分割器有点不好做。但是不怎么做,零件加工都是很复杂的了,我设计过这样的机器。

楼主(2011-06-24):
最近我也设计过这样的机器,
其实真的很简单!

网友C:
旋转台多工位模式可以选用分度器或者电子凸轮控制;
分度器是把360°等分成N停顿的凸轮机构,传说由达芬奇第一个设计概念;
比较知名的是日本的SANDEX,台湾的德士等。
在半导体食品药品包装等行业普遍使用。
随着技术发展,现在也有用电子凸轮同步来简化机械结构。

网友D(2011-08-03):
一个压缩空气输入圆柱体,再做好一个与之配合的分度孔圆柱体,注意输入圆柱体和分度圆柱体的配合精度很高,其配合精度与气动阀的阀芯与阀体的差不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