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3):
看到松下的GTWIN触摸屏的说明书里的软件是中文的,而我安的GTWIN V2.98是英文的,不知能否直接设置为中文?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我用的是2.97 都可以是中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我用的是2.97 都可以是中文的!
请问2.98怎么由英文变成中文呢?没找到设置的地方,还是中文的是单独版本

网友B:
点击      File         contiguration          GTWINcontiguration            Language
然后再点击   Menu and Dialog Language  的下拉框  选择  Sinplified chinese   点击OK
最后关闭软件再重新打开就变成中文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击      File         contiguration          GTWINcontiguration            Language
然后再点击   Menu and Dialog Language  的下拉框  选择  Sinplified chinese   点击OK
最后关闭软件再重新打开就变成中文的了
好了,谢谢

网友C(2012-03-21):
是的,正如上面所说。朋友,能把你的GTWIN V2.98及注册码发给我吗?我用的是V2.82R的,但在32位WIN7下运行有几个功能不能用。如能发给我,十分感谢!今后多交流。我的邮箱daijian001@126.com.QQ是735326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