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5读数据有问题

楼主(2011-03-04):
近日,单位购得星科的教学试验台一套,上面有一三菱FR-E740变频器挂件,本人用S7-200加EM235想与E740进行模拟量试验,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变频器没有按下正转按钮时,用万用表量得模拟量输出电压为0,但是把输出联到EM235上却是记得有数据,数据为16000多点,这显然是不对的,EM235的DIP是1、6为ON,接线也没问题,接地不接地结果都一样。按下变频器正转按钮后,输出电压为1V,频率为10HZ,EM235得到的数据只是17000多点,这是什么原因啊?

在程序中只用了一个读AIQ0的指令,别的什么都没有,请各位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A:
呵呵;你用模拟量去调频率还是??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

网友A:
什么问题?如何解决的?

楼主:
外接独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