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4):
一次停电后重新给PLC送电,IFIX监控画面出现一个平均湿度的标签不能显示实时数据:查看在线监控程序有实时数据,IFIX的数据库管理器中也有数据传输,在找不到原因的情况下找到并打开以前备份的画面那个平均湿度的标签可以正常的显示数据了。但是问题是过段时间就会出现没有数据的情况,并且不止一次出现,这个究竟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出现 问题应该是你数据库问题 这样你把这个数据挫删掉 重新创建一个

网友A:
要是还搞不定直接找我  曹虎明

楼主:
不好意思我才看到,非常感谢啦

楼主:
只有名字而已。。。我怎么直接找你呢?

网友A(2011-04-26):
不好意思  qq956839119

楼主:
我想问我不知道具体缺少哪个插件的。。。。

网友A:
这个要一步步分析在你出现问题时你给我电话我帮你一步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