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4):
接触器底座有铁质材料的吗?

网友A:
大的就有啊

网友B:
小电流的都是塑料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的就有啊

那对触头怎么做到绝缘呀

网友C:
大电流的一般都是吧,我见过很多。

网友D:
大电流的重,得用铁质的好固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的就有啊

那对触头怎么做到绝缘呀
什么意思

网友E:
塑料的材质较多

网友F:
楼主找个铁质底座的接触器一看就知道啦。

网友G:
我亲手装过,是卡卡轨的是金属的。

网友H:
还有铝质的

楼主:
有机会亲自看一个

网友I:
触点和底座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