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SET、RESET问题

楼主(2011-03-04):
线圈置位指令(s),和复位指令(r),如果程序中有同一个线圈多次的(s)、(r),语法检查时,就报“线圈重复使用“,不能这样用吗?有没有影响?

网友A:
SET RST 可以出现多次的,不影响使用

网友B:
只要不出现OUT,不影响的。

网友C:
可以多次使用;

网友D:
都说可以用,那就是可以用——编一段程序试试!

网友E:
SET不能,在三菱中会报错

网友F:
那就把置位  和复位的条件并起来就行了呗!

网友G:
西门子 的不会,out指令不能出现了。

网友H:
用是可以,注意PLC的扫描顺序。

网友I:
没有问题的

网友J(2011-09-25):
会有警告,但是程序可以运行

网友K(2012-03-26):
SET和RESET可以多次使用的,有时候会警告提示但是经过设置后就不会提示。但是双线圈输出是不允许的。

网友J(2012-06-19):
重复输出下载后会有语法提示,但是可以运行PLC程序的。

网友L(2012-10-20):
没有问题的
我用过

网友M:
对同一软元件,可以多次使用set,rst指令,使用顺序也随意,但最后执行的指令有效

网友N:
只要不是报错误就行,如果是警告可以在“专案”-“选项”中去除警告

网友L:
不影响使用

网友O:
注意一下使用时,如果有重复,要注意扫描顺序和触发条件,不要产生什么误动作了!

网友P:
不影响、可以重复使用

网友J:
PLC语法检查,会报警,但是可以正常运行不报错。

网友Q:
那只是警告,不影响的,可设置忽略

网友R(2012-11-26):
曾经在一个程序中多次SET,RST同一个线圈,结果程序运行好像有点小问题,具体记不清楚了,所以建议最好还是不要多线圈输出

网友N:
报警告没事的,报错误就不行,警告可以在“专案”-“选项”中设置不报警

网友S(2013-01-10):
报警告而已 不是错误 不影响

网友T:
没有影响可以使用,置位复位重复使用不影响程序执行、、、

网友J:
置位、复位可以重复使用,警告但不报错,重复使用会影响接点跳沿的有效时间。

网友J:
不重复使用,接点跳沿有效时间为一个扫描周期,重复使用接点跳沿有效时间小于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K: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不想让它报错的话可以通过选项中忽略SET和RESET重复的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