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4):
我在用软件编程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写地址的时候,几个地址VD0,VD1,VD2
这样在符号表里面就显示“地址与另一个符号的地址重叠”
但是我把它们改成VD0,VD4,VD8就没事了
这个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地址之间要相隔4个就不影响了呢?

网友A:
和你定义的参数的位数有关系,VD0 寄存器需要占用4位地址。VD0~VD3.
看看手册吧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
我知道了。

网友B:
每一个VD占用四个字的地址,所以要每隔四个字地址才可以的啊

网友C:
B占1个地址....W占2个地址.....D占4个地址......................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知道了。谢谢,讲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