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4):
我想问CPM1A-10CDR-D-V1支持CPM1A-DA002 数模转换扩展模块吗?
我想问下假如我有一个电流信号输入到模拟块的输入端,电流大小是4MA----20MA。我想把它转化成-20到+20之间的数字量输出该怎么做?

我外面有四个模拟输入端,电流大小是4MA----20MA。那个可以用这个扩展模块
型号是那个啊?

网友A:
10点的不能带扩展的

网友B:
呵呵;
10 20点的右侧连扩展口都没有;你从哪连这个模块?
最少要30点的;

网友C:
你先看看资料, 在问题中plc小了--不能带扩展,da是模出,你要的是模入
可以用CP1H-XA40,4模入,2模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