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4):
我用CPM1A-AD041的模拟量模块,输入电流时4-20MA。
我想用数字输出到触摸屏上
但是这个程序怎么怎么编的?

网友A:
AD转换成数字量,再按对应的关系转换成你需要的数字;

网友B:
MOV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C(2011-04-13):
有个等比例输出的命令SCL,再转换数据MOV,让触摸屏读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