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4):
请问各位大师;plc输入端子都断开,变频器还有输出三相300V,开机就有,请问这是否编程的问题。谢谢

网友A:
呵呵;接线检查一下;
另外变频器控制方式查一下;

网友B:
看看你PLC里的程序是怎样写的呀

网友C:
变频器有运转命令和频率给定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呵呵;接线检查一下;
另外变频器控制方式查一下;
我同意

网友E:
查看变频器启动方式,